[维修求助]
iPhone5s开不了机

楼主(2016-04-16):
求助。。。按开机键,会提示第一图电池无电,开不了机。插上充电器一会按开机键,会一直显示黑苹果,一会儿又会灭了,会重复这样,进不去系统,有时还会出现蓝屏。不管按开机键+home键都没用    求指导

网友A:
留着放几天或一星期,完全耗完电。重新开机,即可刷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留着放几天或一星期,完全耗完电。重新开机,即可刷系统。

开不了机,怎么刷?小白,,,求助

网友:
尝试关机状态下链接电脑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不了机,怎么刷?小白,,,求助

DFU 模式 , 你这个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春节时我的5S就是和你一样,而且应该是完全一样:开机,显示苹果标志,几秒后,黑屏,再几秒,还是显苹果标志,再几秒,黑屏,如此反复。
这现象应该是电池耗尽后系统启动不了(或许就是1970的现象?我不懂,我不是修手机的,只是遇到过)。
用爱思助手接上,什么模式也不行。

于是放抽屉里,大概一个星期到十天,拿出来,没充电,接上电脑,开机就发现可正常刷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FU 模式 , 你这个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

在显示黑苹果时,屏幕会抖,好像刷新不够快

网友:
静等答案,大师还不出现

网友:
58f7..............

小文大章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把电池拿出来,用稳压电源充会电。再开机看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可以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DFU恢复模式

网友:
不知道呀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有一台五代也是这样    不知道为啥放一个月就正常了

网友:
都好厉害啊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用稳压电源试试看正常不

网友:
首先可能是电池的原因 其次看是否是系统的原因 最后是硬件问题 一步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