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怎么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6-04-16):
X450CCREV 2.1这台本本是板载CPU和板载内存的,原来是内存颗粒

全部严重发热电流上到1.05A,确定是内存颗粒坏了,拆完所有颗粒

。装上内存还是一样示波器抓SMB-DAT有波形,具说是要屏蔽板载的

才可以用。论坛X450CC有个说是这两个电阻要配置就行,我查了一

下它这两个电阻是DIMM_SEL2信号的。不是要配置PCB-ID0和PCB-ID1

吗, 难道跟他的版本不对,所以位置元件也不一样吗。然后我又在

查了PCB-ID1/0发现它两个只装了下拉电阻,我只好找电阻一个个配

置。还是不行, 但是经一个电阻(没装)到EXTTS#这上信号。难道

还要加装这个电阻吗。

网友:
板子一样不需要,其实这个资料图纸是改BOM

网友A:
2.0的版本只要改一个电阻就行了,就是PCB_ID2。
这个表论坛有下载。
主要是改PCB_ID这个信号,元件位置可能因版号不同有差异。

网友:
一般一来说是应该改PCBID

网友:
PCBID 不对的话键盘都用不了试过的

网友:
我没有改过

网友B:
楼主改成功了没有   我有俩台这样的机器了  一台是没有1.5供电 修好供电内存颗粒发烫    是2.3的版号 还有一台是蓝屏也有可能是内存坏了  照图纸移动电阻还是可以认到4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改成功了没有   我有俩台这样的机器了  一台是没有1.5供电 修好供电内存颗粒发烫    是2.3的版号 还有 ...

不行,我的是2.1版本的,我按第一张图移动电阻不行,2.1的点位图上那阻位置不是PCB-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我的是2.1版本的,我按第一张图移动电阻不行,2.1的点位图上那阻位置不是PCB-ID。

我的也2.1的  只是装系统报错 。 发去深圳交换主板,说交换不了就给发回来了。 原话是这样说的《你的主板大芯片坏了.不符合交换条件》  旺旺叫(灵通电子芯片:美美)

网友:
先看下板号是否是一样的?

网友:
改板载内存是可行的,但是容量会减少吧?

网友:
这个板子没改过

网友:
希望有改板载内存经验的高人多多发帖指导!

网友:
期待高手前来解决,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2.0的怎么屏蔽?

网友:
我现在手上的 X450VP REV 2.1 开机电流在 0.6-0.8 来回跳变,不亮机, 刷完BIOS还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0的版本只要改一个电阻就行了,就是PCB_ID2。
这个表论坛有下载。
主要是改PCB_ID这个信号,元件位置可 ...

请问下,屏蔽板载内存   是不是要把 主板上的 内存颗粒 全部取掉 然后再移动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屏蔽板载内存   是不是要把 主板上的 内存颗粒 全部取掉 然后再移动电阻????

理论上,只要通过PCB_ID设置,把板载内存屏蔽就行了,不用拆内存颗粒,但如果内存有明显的短路,就要拆掉内存芯片,因为短路后会影响跟内存供电有关的电压。
版本号不同,元件位置可能有所不同,有的通过修改PCB_ID就行,有的可能还要改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只要通过PCB_ID设置,把板载内存屏蔽就行了,不用拆内存颗粒,但如果内存有明显的短路,就要拆掉 ...

感谢详细指点, 受益匪浅,。

网友E:
楼主的解决了没有,我也刚好有那么一台机子,我都换了ID 0   ID 1         我是这样的机子本身是0 0   我改1 0  ,1  1
,0  1 都不行,也想去接一下EXTTS#  不知道楼主试了没有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解决了没有,我也刚好有那么一台机子,我都换了ID 0   ID 1         我是这样的机子本身是0 0   我改 ...

试了不行,后来退机。

网友:
这个贴子很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了不行,后来退机。

我想刷 一下BIOS,但 编程器不支持这个W25Q64FV,看来也只能退机了。

网友F:
我的2.1的。。今天改了两个电阻。。。内存颗粒没动。。插三星内存10600s  开机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2.1的。。今天改了两个电阻。。。内存颗粒没动。。插三星内存10600s  开机可以

哪两个电阻,什么信号脚

网友:
这2个电阻是多大的 测了一下都是10K 。我也有一台X450 REV 2.3 开机1.2A 不回跳 感觉是不过内存,按上图改了一下2个内存 果然亮了。但有把原来的电阻改回去 还是亮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我想是内存虚焊。。应该我把其中颗粒加热后能正常中。。用三天准时不行。。

网友:
我改了报了400  一条内存 4G  95大洋。。使用很稳定。。运行速度比原来要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