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47 低声报警8声

楼主(2016-04-16):
版号LA-B012P 开机低声报警8声  BIOS已经刷过  电流上0.6A  卡在内存   内存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   板载的CPU   现在没有思路  求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
很像板载CPU空焊

网友:
应该是不认屏、或者显示部分吧

网友:
8声 显卡或屏的问题多

网友:
报警8声是没识别屏,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遇到一个一样问题,你的修好没?

网友:
北桥或显卡看看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哦 你吹一下显卡试试  还有就是没有识别到屏也会这样

网友:
搞不好就是屏线问题

网友:
估计是板载CPU 出问题了

网友:
拆屏有惊喜,呵呵。。

网友:
上BGA干桥

网友:
是不是显卡报错

网友:
8声是显卡,没有检测到显示设备,

网友:
从新安装下屏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