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新手求助,明基FP93VW

楼主(2016-04-16):
机子症状,开机亮一下即灭。灭的时候图像正常,指示灯跟着灭。

鉴于此种状况,经验分析灯管或者高压故障类居多。拆机,测量开机各项电压,5V正常,15V有29V不正常。先不管,习惯性断开所有灯管,单根测试全亮,电流平均。灯管排除。断开15V后级高压供电,15V正常。故障基本锁定高压部分,既然能亮一下,应该是保护了。论坛搜索到去保护方法,短接。开机正常点亮。测试各项电压均正常,试机1个小时没问题,但是有电子元件高温臭味,所以停止了试机,肉眼观察不到是哪个零件过热所致。维修陷入困境,无从下手。我个人是不建议去保护交付客户使用的,什么不怕就怕着火。怀疑过采样电路,此机是5V采样,光耦,431和周边电阻都更换检测过没问题。
   现在就是想找到原因,是什么让15V电压偏高那么大,但是5V缺不跟着升高,望前辈们赐教。

网友A:
就三个东西,管子-检测-滤波

网友B:
BENG的通病好像一直就是高压部分出问题。可以修高压,也可以用高压板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三个东西,管子-检测-滤波

愿听其详,滤波应该是没问题的,拆出来都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ENG的通病好像一直就是高压部分出问题。可以修高压,也可以用高压板来改

改的话我就不发帖了,想修。明基的电源一体板电流是比其他牌子要大。加速元器件老化。

网友:
就是背光灯有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故障已经排除,都不是大家想的部件,是其中一路的尖峰释放电容漏电所致,万万没想到,所有电路都排除了才怀疑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