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REV 4.1问题

楼主(2016-04-16):
开机没有问题。使用没有问题。电池也没有问题。用适配器机器使用一切OK 但是光用电池用半个小时后掉电。  用电池在用适配器也没有问题。那个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充电电路。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电池换过了吗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接口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接口问题

接口肯定没有问题撒。掉电后什么都不动开机都可以

网友:
电池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