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通病

楼主(2016-04-16):
经验之谈:新款MTK系列,三星S3系列,S4系列,7562  600毫安 不开机,加电不漏电,按开机大电流,比如:9100  800毫安,红米400毫安,9300,700毫安。
这些机有个通病,核心供电短路,引起开机大电流,不开机。(一般小电容击穿引起)
维修办法:
第一步:万能表调到对地档,一个好机板,对着。重点检测电源周围的电容电阻。(电容:黄色,白色,一边接地,电阻:黑色,两边不接地)如果发现异常的,比如电容两边都接地的,电阻有接地的,就那好机板测试该电子是否对地的,如果结果一样的跳过,继续测试。。。找到那个对地电子之后,好机板开机测试该电子电压多少,(一般是1.8,2.8,如果没有机板测试电压,先用1.8),然后在坏机板上面那个点,飞个线,电源表加电1.8到2.8,(最好的电压是好机板测试出来那个),然后看电流表漏电情况,如果和开机时漏电一样,恭喜你,你找到问题点了。
第二步:继续加电,用触摸法(手摸主板)感觉发烫的地方,找到发烫的地方,用松香熏成白色,继续加电,看见那个融掉松香就拆掉,试机,看看有没有排除了故障,没有的继续。。。好了的收钱(一般这个问题同行,我收150左右)大家懂得
第三步,实在摸不出来的,可以加大电压,总有发热的地方(注:这种问题的机,我修过不低于50台,80%可以用上面的办法解决,剩下的有些坏字库,坏WIFI,坏电源,cpu之类的)
比如7562系列,充电,WIFI部分容易坏  S3系列,基带附近坏的多  9100系列,WIFI旁边的黑色电阻对地的最大,电压1.8
眼睛发热,看着这里:S4系列加电漏电20毫安,小电源旁边,有个大电感,正常电压4.0,如果不是的话,你飞线加电正极电压,用手摸附近,惊喜随时出现。。。别问我电感在哪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自己拿着机板测吧。。。

一点小经验,希望各位同行少走点弯路,多赚钱。。

网友:
第一次发现通病的  属于大神级别啦

网友:
楼主也是滋生维修了吧

网友:
楼主 哪里搞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