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PM25LD010可以用w25x10bvsnig代换吗

楼主(2016-04-16):
如题,PM25LD010的EC芯片坏了,可以用w25x10bvsnig代换吗?
芯片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没试过

网友:
2个都是EC的BIOS芯片,BIOS文件都是128K的,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刚试试的想法 换了OK了

网友:
一般容量一样可以代换 不过有特殊的机器 必须用原芯片

网友:
容量比它大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