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奇怪问题

楼主(2016-04-16):
拿来的时候6分屏  于是我加焊显卡  故障一样   我就从淘宝买了一个回来,焊上后还是一样  我想问问是不是断线了 有点小进水

网友:
有没有换屏试试或者是 检查一下屏线

网友:
分屏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屏是好的吗

网友:
六分屏很明显是显卡线路故障,就查显卡电路即可,断线,少数据流对开小电容,都可能

网友:
先去排除先屏 和屏线 处理进水 位置  有些时候 屏也会导致这个故障

网友:
天意说的对, 我上次就遇到一个六分屏的HP  是屏的问题。。。

网友:
你有没有考虑换个屏看看啊

网友:
显卡都换过了,估计屏坏的可能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