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m5-581不充电,红灯亮,系统显示正在充电

楼主(2016-04-16):
宏碁m5-581不充电,红灯亮,系统显示正在充电,充电芯片条件都正常,电池能放电,换过充电芯片BQ25a

网友:
打一下 电池到充电芯片的数据

网友A:
我有发过BQ25充电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发过BQ25充电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法

谢谢!问题也解决  是隔离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