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4430图纸

楼主(2016-04-16):
求联想E4430图纸,LE443 MB 13205-1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kw=13205此图暂无  请关注论坛

网友A:
同求,X宝上面好像也没有吧

jys

网友:
图纸买不到,BIOS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X宝上面好像也没有吧

没有,问了。

网友B:
没有啊 。我也需要这个图纸  我的没有待机  。不知道这个机子是开机后才有  还是开机前有。。。

网友(2016-05-18):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 。我也需要这个图纸  我的没有待机  。不知道这个机子是开机后才有  还是开机前有。。。

这个机器应该是待机有像8205 8脚和17脚输出的那种3V 5V  (没有图纸所以不知道具体叫什么) 要经过电感和MOS管变换的3V  5V  是要触发后才有, 我修的这板就这样, PU4503  3脚和13脚 插电就有3V  5V 触发后PL4502有1.8V(应该是不正常)  PL4501 没电源  没电路图 PU4503 是什么芯片都不知道 芯片上面什么标号都看不到,某宝上也没图纸,没得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