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g50-70加电不显解释

楼主(2016-04-16):
求联想g50-70加电不显解释,电压都正常,0.6a掉电

网友:
先刷个BIOS看一下   不行就先查下有没有复位

网友:
先查为何掉电  根据时序先简单查下

网友:
这问题太深奥了,一句话解答不了

网友:
查不了了  被客户拿走了  人家着急回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