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BX-237点位图

楼主(2016-04-16):
找到了MBX-237图纸,但是没有点位图啊,修个屁啊,机器不过保护隔离,公共点电压才0.5v,单独用小板,19V正常导出,所以后级保护了,acdet拉低了。原来量到5V微短,现在已经阻止好了,而且量了很多很多的电容电感,以及其他未发现再有短路,但还是不过保护隔离。谁有点位图啊?mbx-237版本1.2,大板上一个元器件都没有标,富士康真嘛的太省事了。或者有维修经验,能不能给小白俺分享一下啊?求大师指点。

广州迅芯科技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富士康的板子是不是点位图都不多啊

网友A:
这个点位图不好找的,有点难度,是不是那三个电容的问题啊,通病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位图不好找的,有点难度,是不是那三个电容的问题啊,通病啊

报告首长,那三个电容好的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告首长,那三个电容好的一塌糊涂

你都知道啊,过来给你修吧,估计还有哪里问题啊

网友B:
楼主太菜了,这都修不好啊。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菜了,这都修不好啊。哈哈

我是菜啊,哪有你大神猛啊,呵呵。哎,修不好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菜啊,哪有你大神猛啊,呵呵。哎,修不好喽

没事,拿出葵花宝典神功,一定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菜了,这都修不好啊。哈哈

那是,还有你修不好的机器

网友B:
你不是号称“修不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号称“修不败”嘛

“葵花宝典”神功就是换板子,现在教给你了,求加分。

网友D:
没有原件丝印太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原件丝印太痛苦了

我把acdet断开,出了19V了,还是不待机,查查原来是待机芯片的LDO短路了。这还修个毛线啊

网友E:
其实这个问题我修了三台了  。。。。。。。。。。。。。。。。。。。。。。。。。。。。。。。。。。。。。。。(换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个问题我修了三台了  。。。。。。。。。。。。。。。。。。。。。。。。。。。。。。。。。。。。。 ...

大哥,高手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网友(2016-07-04):
是不是那三个电容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