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蓝屏0x0000006B

楼主(2016-04-16):
为了防止类似蓝屏情况,建议用www.lev2345.com系统,无漏洞安全100分,开机仅要14秒

打补丁后电脑蓝屏,提示错误代码6B
解决办法:
1、进入PE,建议用win7或者win8PE。
2、运行32/64位.bat文件,即可卸载补丁kb3146706
3、重启电脑OK
4、进入系统后,如果有提示安装这个忽略,请忽略。

64位命令
dism /Image:C:\ /Remove-Package /PackageNameackage_for_KB3146706~31bf3856ad364e35~amd64~~6.1.1.2

32位
dism /Image:C:\ /Remove-Package /PackageNameackage_for_KB3146706~31bf3856ad364e35~x86~~6.1.1.2

为了防止类似蓝屏情况,建议用www.lev2345.com系统,无漏洞安全100分,开机仅要14秒

网友:
这几天做系统全是这个问题。

网友:
目前已经接了俩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