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楼主(2016-04-16):
电源高压一体板没有5V开关电压怎么办

网友A:
直接修或者换呀,能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修或者换呀,能怎么办?

哪里么事,修哪里啊。谢谢

网友:
来大神啊,快点求救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里么事,修哪里啊。谢谢

你不是说一体板坏么,修它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一体板坏么,修它呀

是啊,就问你怎么修,修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就问你怎么修,修哪里啊

师傅,板在你手上呀,我怎么知道要修哪里?

网友:
没有就修出来呀,,,,修不出来就给别人来修,,

网友C:
你这发帖也太简单了楼主,你把具体情况描述下,大家才能帮你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发帖也太简单了楼主,你把具体情况描述下,大家才能帮你解决

就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连接的开关电压没有灯管不亮。这样说能明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连接的开关电压没有灯管不亮。这样说能明白了吗

一体板的,那12V正常吗?5V正常吗?还是按键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连接的开关电压没有灯管不亮。这样说能明白了吗

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D:
描述不清楚,楼主还是送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描述不清楚,楼主还是送修吧

这还不清楚,这还不清楚

网友:
懂的应该一看就清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还不清楚,这还不清楚

12v有没有?稳定不?5v有没有?是不是只有o/f上没有电压?灯管不亮,12v有没有到高压板?拔掉屏线,屏幕有没有反应,拔掉vga线会不会显示 无信号输入?
这些都查过了么?说你描述不清楚,你还很生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2v有没有?稳定不?5v有没有?是不是只有o/f上没有电压?灯管不亮,12v有没有到高压板?拔掉屏线,屏幕 ...

只有O/F上没有电压,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正常

网友:
主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O/F上没有电压,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正常

刷个程序试试,也许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下5V电路啊

网友:
5V 没有就检查5V电路的。

网友:
楼主可先刷程序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