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1不常见故障

楼主(2016-04-16):
今天上午,客户提来一台 acer E1-571 的机器 I3的处理器 4GB内存 500GB硬硬 520独显

故障:客户做系统,无法进入BIOS,需要输入BIOS密码,客户说没有设置过,(或许别的商家做系统时给设置 的吧,以前遇到过一个商家,每给客户做一次系统就把BIOS加一次密,意思就是只能在他的店里做系统和维修,特别的讨厌)

没有办法只能折机刷BIOS,但折机放电后,在不接内置键盘的时候,用外接键盘可以进BIOS了,再上内置键盘也可以进BIOS了。但在第一次通电进BIOS的时候,按F2无法进入,卡在黑屏左上角有一条短横,按ctrl+alt+del后,再按F2就可以进入。感觉问题不大,就装机做系统了,

下午客户打电话说,电脑合上盖子后,再打开,敲键盘无法从睡眠模式中进入系统,只能在按开关键后才可以进入系统,进入系统后键盘上所有的键失灵,无反映!拿来我看了一下,如其所述。外接键盘和鼠标可以正常使用。机器重启后原带键盘又可以正常使用,重启几次都可以正常使用!对这样的现象无解,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刷不同版本的BIOS试一下...

网友A:
刷不同版本的BIOS试一下...如果需要它的BIOS可以跟我说..它的EC和PCH 还有KBC的程序我都有.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换个键盘吧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啊

网友:
你的好没有

网友:
你在哪干维修呢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不同版本的BIOS试一下...如果需要它的BIOS可以跟我说..它的EC和PCH 还有KBC的程序我都有.

本子客户提走了,看后来还有问题没有,如果有再和你联系,谢谢

网友:
估计BIOS很有可能吧

网友:
bios接着刷,问题不大

网友:
还原下BIOS 有的能好

网友:
可惜本子客户提走了,看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

网友:
应该还是BIOS 问题多点

网友:
估计还是 BIOS 问题吧

网友:
如果 还个BIOS 芯片  可能会好 见过BIOS 芯片吗本身坏的

网友:
怎么一换个键盘试一下呢

网友:
碰到过3台机子BIOS芯片本来有坏的

网友:
你就刷过BIOS,以前他如果不会这样那就锁定BIOS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