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APMB0 不跑码

楼主(2016-04-16):
主板型号:APMB0 1.03
故障现象:有复位不跑码
故障分析:量全板供电量得PQ330供电不对,DS极0.8V,G极10V,这是北桥供电1.8V
正面跑线没看到这个0.8V从哪来,习惯性的量内存槽238脚只有0.8V,翻开板背发现断线了,马上补线打油
跑码亮机
结论,3V烧断线,造成PQ330输入电压不对,继而输出电压也不对,主板缺1.8V北桥供电不跑码

网友:
技术牛逼 眼睛也牛逼

网友:
看维修的思路,技术纯厚,基础功底了得!又学会了一套有复位不跑码的维修思路!

网友:
简直是秒杀啊!!

网友:
不版修板,一如既往的给力,有些板子这样的就不跑码,有些这样的就复位灯亮

网友:
不懂版主是秒杀的主板,不收徒弟 真可惜啊

网友:
跑线技术不错,这里3伏烧断线推测是内存插反或铜泊线路设计宽度有联系。

网友A:
这么长一段都烧断了?

网友:
翻开板背发现断线了  怎么发现 在【迅维】 内存不过都是断线都呢  我怎么没有遇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一段都烧断了?

断了一丁点,有一大段漆烧没了,又给上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了一丁点,有一大段漆烧没了,又给上漆

哦,我一般都是用隔热胶贴,或者直接割断整条弄条飞线上去

网友C:
    哈哈  这个好  北桥电压来自内存spd电压  学习啦   明天我找几片板子看看 不过小弟愚钝   弱弱的问下  北桥没供电  会出复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这个好  北桥电压来自内存spd电压  学习啦   明天我找几片板子看看 不过小弟愚钝   弱弱的问下   ...

看主板,现在的主板时序不严格,有些缺供电甚至无CPU供电都可以出复位

网友:
内存spd断线的原因 一般是什么 客户插错内存或本身原因

网友(2016-12-15):
这里3.3v应该是北桥供电mos管d级工作电压,其s级输出0.8伏应该是mos管g级为10伏饱和导通得到,即d级输入等于s级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