锤子手机t2做工如何?锤子手机t2拆机图解

楼主(2016-04-16):
锤子手机t2做工如何?锤子手机t2拆机图解

  锤子手机t2是锤子科技旗下第二款旗舰手机,5寸1080P屏、骁龙808+3GB RAM+16/32GB ROM、前置500万像素+后置1300万像素主镜、2670毫安时容量电池;金属中框最常用CNC切割、喷砂撞色两个工艺;锤子手机t2做工如何呢?下面对锤子手机t2进行拆机,才可得知其内部价值是否与外观做工相称。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1

  锤子手机t2拆机工具:十字螺丝刀、大十字螺丝刀、镊子、撬棒、吸盘、热风枪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2

  锤子手机t2拆机方法/步骤:

  取出SIM卡托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3

  与侧键一体的卡托,绿点一面朝向屏幕。托盘采用粉末冶金工艺,托盘帽为铝合金。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4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5

  加热 3~5分钟后,用吸盘打开玻璃后盖。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6

  后盖用泡棉双面胶固定,后盖上有石墨散热层,摄像头与单色 LED 闪光灯处有泡棉。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7

  取下主板钢片上的螺丝。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8

  锤子手机t2在二级面一共用了五种螺丝,在图中,同样型号的螺丝用相同的颜色标注。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9

  取下主板钢片。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10

  断开电池 BTB (Board to Board,板对板连接器)。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11

  主板从上至下、从左至右的 BTB 分别为:

  绿色:后 CAM、前 CAM

  红色:听筒组件 & 耳机座

  黄色:侧键 FPC、电池

  蓝色:屏幕组件、副板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12

网友:

  锤子手机t2拆机方法/步骤:

  取下主板上的螺丝。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13

  此处的两个螺丝为子母螺丝。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14

  断开后CAM BTB 和其他 BTB。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15

  拆下后 CAM。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16

  后 CAM:后置摄像头 1278W 像素。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17

  断开天线连接头,挑起同轴线。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18

  取下螺丝。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19

  注意在此处的金属垫圈,主天线 FPC 部分同金属中框相连,共同组成主天线。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20

  螺丝的大小与位置。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21

  拆下喇叭BOX。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22

  振动马达固定在喇叭 BOX上。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23

  拆下主板。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24

  黄色Power:PM8994 & PMI8994

  蓝色ROM:Toshiba 16 GB eMMc 5.0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25

  绿色SOC & RAM:Qualcomm MSM8992(骁龙 808) & Samsung 3GB LPDDR3

  红色为天线馈点。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26
  取下螺丝。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27

网友:

  锤子手机t2拆机方法/步骤:

  拆下天线支架。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28

  WIFI/BlueTooth 天线组件,小板有弹片同金属中框相连,LDS 天线+金属中框共同组成 WIFI/BlueTooth 天线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29

  拆下听筒组件。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30

  包括有听筒,光线 & 距离感应器和耳机座; 光线 & 距离传感器同听筒组件为分离设计,通过 ZIF 连接。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31
  注意耳机座在中框上的位置处,还有一个塑胶垫圈。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32

  拆下前CAM。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33

  前 CAM:前置摄像头 500W 像素。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34

  撕下三处易拉胶。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35

  铝合金中框采用了纳米注塑工艺,中框骨架内表面也做了阳极氧化处理。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36

网友:
看锤子的设计还是不错的,布局和结构,非常的完美,堪比苹果手机的内脏!

网友:

  锤子手机t2拆机方法/步骤:

  额定容量为 2670mAh,电源适配器的输出规格为 5V/1.5A;NFC 天线固定在电池上。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37

  加热侧键处 FPC,并揭起一侧的「侧键 FPC」。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38

  取下螺丝,拆下「SIM 卡托」的卡簧。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39

  拆下侧键 FPC。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40

  取下螺丝。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41

  拆下塑胶固定支架。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42

  用热风枪加热稍许后,取下副板。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43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44

网友:

  锤子手机t2拆机方法/步骤:

  拆下实体功能键的导光片。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45

  拆卸屏幕

3锤子手机t2拆机 图46

  加热屏幕四周,与屏幕组件 FPC。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47

  用吸盘取下屏幕组件。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48

  拆下屏幕。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49

  揭起塑胶固定支架,拆下实体功能键。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50

  实体功能按键。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51

  锤子手机t2拆机所有部件全家福。

锤子手机t2拆机 图52

  通过以上锤子手机t2拆机过程来看,锤子手机t2无论设计上,还是在做工上还是相当不错的,并且拆解难度不大,便于日后的维护、维修。

网友:
国产机什么时候能做出这样的东西就好了

信义轩 -1 锤子就是国货

网友:
锤子手机是什么品牌,还是哪个国家的手机?

网友:
这就是所谓工匠精神嘛

网友:
做工很好,国货中的好货啊。。。。。。就是有些好东西,价格高了

网友:
做工真的是不错的, !!!

网友:
锤子手机不错,我今年支持了一下老罗,弄了1个。

网友:
真精致
主板好小

网友:
果然不错,像苹果的做工啊

网友:
做工还是挺精细的,不过暂时还没用过

网友(2017-03-23):
这机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