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710P机器,键盘不能用,刷过BIOS,刷过EC,依旧

楼主(2016-04-16):
HP 8710P机器,键盘不能用,刷过BIOS,刷过EC,依旧,键盘接口测过有3.3V,现在我是真的懵比了,求解,会是哪里的问题,没道理啊
不用怀疑BIOS和EC ,这些我都是从好机上拆下来换上去的,包括键盘,都100%是好的

网友:
包括键盘,都100%是好的

网友:
键盘和EC之间的防静电元件检查了吗?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楼主你要先确定EC是不是自带程序的那种,如果是那就必须同型号剪板EC带换才行或都有工具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刷到新EC里面去,还有一种在三星的机器里遇见较多,那就是码片问题倒至!

网友:
打一下键盘接口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