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09S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6-04-16):
有谁知道戴尔PP09S怎么屏蔽板载内存        求大神讲解

今夕何夕。, + 1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A:
屏蔽板载内存,论坛上有这方面的帖子,好像华硕的讨论的多,不过可以借鉴,,看能不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板载内存,论坛上有这方面的帖子,好像华硕的讨论的多,不过可以借鉴,,看能不能成功

好   我看下

网友:
这种不好搞   换板吧

网友A:
这个成功没有呀,,,,,,,,,,

网友B:
好象是南桥旁边的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是南桥旁边的一个电阻

你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功没有呀,,,,,,,,,,

没有啊     根本借鉴不成

网友:
找华硕  的 看 能弄得  动电阻

网友:
华硕改过,戴尔的没改过,不行将颗粒全干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