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57A装不了系统,卡机

楼主(2016-04-16):
一块映泰TA57A的FM1架构主板 ,装系统死机求助,开机每次都可以顺利开机 但是进PE就卡机,下面附上图望各位高手指导,此版到手就是开机的,初次发现
次问题就用
示波器
量了一番,发现cpU供电波形不正常,但是已经修复CPU供电,进去还是一样,无赖求救中,跪谢。
cpu
cpu供电

网友:
修了CPU供电换个U试试,不行就屏蔽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