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帮忙分析一下,无LM比较器也能开机

楼主(2016-04-16):
接到一台ACER 5520,主板型号LA-3581P,客人描述的问题是要多拔插几下充电器才能开机,后来客人自己换了充电口,就再也不开机了。
我自己插到稳压电源上看到待机电流时而0.0040A,时而0.0000A,查了一下B+只有8.0V,后来查到PU2,LM393的正输入端只有0.08V,就怀疑是LM393的问题,手头又没有好的替代品,就拆下来试机试了一下,发现居然能正常开机了。
为什么没有比较器也能开机呢,这样开机有什么危害吗,我看到PU2的另一个比较器是温控断电,这样的话也会失去温度保护功能是吗?

网友:
这个电路看了一下应该拆掉LM393也是能开机的。但是有LM393时,如果电压不正常就开不了。

应该先找一下B+,pacin,vs,vl等等 这些电压正不正常的问题吧?

如果pu2有连接温控,你拆掉pu2就没有温度保护 了。

网友:
拆掉也可以但是最好换上

网友:
这是点火回路吗?

网友:
关于点火回路还不是很理解,像这块板一样,如果正常的话第一次点火的时候B+应该是几伏呢?因为lm393在的时候B+有8伏,到了lm393的第三脚就变成0.08伏了,所以才怀疑lm393不正常

网友:
我把原来的LM393第三脚断开重新焊上去了,试机好像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