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 10315-1白屏

楼主(2016-04-16):
求高手指点。。。进水机器。刚开始不触发,PU4005四周进水腐蚀严重。飞线 换件修复好后机器亮机。问题出来了,白屏,供电都正常,外接显示正常。换过屏   内存  加焊过桥 ,现在实在是无从下手了,请有心高手指点一下,小耿在此谢谢各位。 这个是测量屏供电电压。

N4050 10315-1.pdf

网友A:
屏上面一个3.3的电压有没有    就保险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面一个3.3的电压有没有    就保险那个

屏幕已经换了三块了。不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B:
看屏上面保修有无3.3V先

网友:
这与屏无关,应该是主板到屏上面的3.3V信号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屏上面保修有无3.3V先

LCD-TST是开启信号吗?电压多少?
请问楼上:具体是哪一个3.3V供电?屏上有两个保险,一个18V一个3.3v.还有什么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