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又一奇葩问题,键盘在进BIOS里正常使用,进系统键盘和触摸都不能用

楼主(2016-04-16):
     昨天接到电脑公司送修的一台联想Y450,描述故障是 键盘在进BIOS里面一切正常,进系统后,键盘没有一个键可以用,触摸都不能用。 外接USB鼠标和键盘使用正常
      1.我换了XP和WIN7系统都一样,说明不是系统问题。这款机子经常有客户送来装系统的,我都没有安装 联想电源管理软件,键盘和触摸都是可以用的。那么这台机子我给它安装联想电源管理软件,还是一个鸟样。
      2.换一片键盘也是一样的。,说明不是键盘的问题
      3.我拆了触摸,进系统键盘也是不能用,说明不是触摸引起的进系统后键盘不能用

不知道是不是BIOS程序的问题,等下刷一个试试。哪位兄弟有碰到这种情况的?

补充内容 (2016-4-17 15:45):
进PE,键盘和触摸也是不能用的

补充内容 (2016-4-18 22:00):
刚才已经刷了BIOS,用外接显示器进系统后键盘一样的不能用,晕了

补充内容 (2016-4-19 11:50):
该机没有进任何液体

网友:
刷个BIOS  不行还IO

网友:
EC没问题吧,因为可以进系统,声音和显示正常,外接USB全部正常,就键盘和触摸不行

网友A:
我原来有台机器也这吊样,后来换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有台机器也这吊样,后来换屏好了

你在逗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有台机器也这吊样,后来换屏好了

这跟屏隔八百多里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有台机器也这吊样,后来换屏好了

不会吧,这和屏有什么关系啊,显示正常啊。你是什么型号的机子啊?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这个情况我有修到过,华硕的k42.但是没有修好,你只能先刷了bios看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跟屏隔八百多里地。

有很多机器问题很奇怪啊,难说啊,

网友A:
没有逗你,你可以试试的,不过好的可能性只有一点点,也就是说有机会能好,不过机会不多

网友:
在PE下什么情况

网友:
忘了说了,在PE里面 键盘和触摸也是不能用的

网友:
刷完BIOS一个鸟样

网友C:
外接键盘鼠标也不能用?

网友:
建议换个ec试试 不行再往上搞桥了

网友D:
我感觉最好查查南桥周边的小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外接键盘鼠标也不能用?

你没看清楚啊,前面都说的很仔细了,进系统后用USB键盘和鼠标使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最好查查南桥周边的小供电。

有道理啊,有空查查看

网友F:
感觉桥,BIOS,EC三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桥,BIOS,EC三个可能。

BIOS已经刷过了。一个鸟样,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考虑EC的

网友:
光驱了,无线了什么的一个一个的排除吧,好像没有什么好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没看清楚啊,前面都说的很仔细了,进系统后用USB键盘和鼠标使用正常

不好意思,我看了,又忘了可是我现在也不知道是啥原因了,你修好了反馈一下,我学习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有台机器也这吊样,后来换屏好了

三星的屏的码不对会有这故障   联想的应该不会吧

网友:
应该是IO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有进液

网友:
换个EC试试吧

网友:
在PE里面也不能用的话, 维修范围在,EC,南桥方面,  最好是了解一下客户,是怎么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
没有进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星的屏的码不对会有这故障   联想的应该不会吧

类比嘛,现象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有台机器也这吊样,后来换屏好了

哈哈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我笑了

网友:
BIOS,EC,再个就是系统,你从新换个系统试试重下载个。

网友H:
EC是不是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EC是不是带程序的

不是啊,这种EC都没带程序的

网友I:
能拆的外设先全部拆掉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能拆的外设先全部拆掉看看

外设全部也拆了,光驱,无线网卡,触摸也拆。只留有键盘,进系统后键盘一样的没有一个键可以用啊

网友J:
楼主修好了吗。我以前遇到过。ec。bios。南桥都换了。也没好。最后换板了

网友K:
可以把屏线拨了外接显示器试下。屏码不对也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把屏线拨了外接显示器试下。屏码不对也会有这种问题

嗯,有听说过。但是我刷完BIOS,不接屏,外接进系统后键盘也是不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修好了吗。我以前遇到过。ec。bios。南桥都换了。也没好。最后换板了

还没好啊。BIOS刷过了, EC换了,一个鸟样

网友:
还没呢,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L:
建议你把其他外设拔了,就单接一个键盘和U盘,用镊子开机进PE测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L:
建议你把其他外设拔了,就单接一个键盘和U盘,用镊子开机进PE测一测

外设都拔了,进PE后键盘一样的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设全部也拆了,光驱,无线网卡,触摸也拆。只留有键盘,进系统后键盘一样的没有一个键可以用啊

这个情况真没有遇到,在BIOS里有用,进入系统后无用,但感觉还是EC这块或是程序控制

网友:
先刷BOSS   后查EC和南桥  曾遇联想M495  换EC解决!

网友M:
先刷BOSS   后查EC和南桥  曾遇联想M495  换EC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先刷BOSS   后查EC和南桥  曾遇联想M495  换EC解决

BIOS已刷,EC有人换过了,一个鸟样

网友:
把键盘接口处的排容拆掉试一下!

网友:
感觉又不像EC 他在BIOS下都能用。 还是查查小供电吧

网友:
我遇到的是BIOS问题,你的这个 我不知道了

网友:
这种问题也碰到过,仔细检查EC看看吧!

网友N:
看看bios有没有关闭掉键盘鼠标功能

网友:
之前遇到 类似的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补充下  之前遇到的应该是联想b50类的  但现象跟你的一样

网友O:
不是EC,也不是BIOS,换个PCH试一下吧,EC最终要把键盘和触摸板信号发个南桥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没有逗你,你可以试试的,不过好的可能性只有一点点,也就是说有机会能好,不过机会不多

要不你裸机,外接,不接屏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是EC,也不是BIOS,换个PCH试一下吧,EC最终要把键盘和触摸板信号发个南桥

哦这样啊,改天有空试一下,这种机子修没钱赚,而且很花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P:
要不你裸机,外接,不接屏开机试试

试了,不接屏外接一样的

网友Q:
应该ec或者程序的可能性大,楼主修好分享下结果

网友R:
引用 网友N:
看看bios有没有关闭掉键盘鼠标功能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我遇到过 在bios里有锁定 外设的选项 比如usb 呀什么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应该ec或者程序的可能性大,楼主修好分享下结果

BIOS程序已经刷了一样,EC已经有人换过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我遇到过 在bios里有锁定 外设的选项 比如usb 呀什么什么的

已经重新刷了BIOS啊,按F9啊,都是一样的

网友:
神奇的论坛神奇的问题

网友:
在BIOS里键盘能用不?不知掉楼主有没有尝试,估计是不能用的,最可能EC或者南桥,这问题要慢慢耐心加细心查才有机会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机器问题很奇怪啊,难说啊,

三星笔记本我遇到过,换了不是原装屏,键盘不能用

网友:
是不是系统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有台机器也这吊样,后来换屏好了

果然高手在人间

网友:
我觉得还是南桥的概率大一点

网友S:
没遇到过 那这个只能说是PE的问题了? 楼主解决后 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S:
没遇到过 那这个只能说是PE的问题了? 楼主解决后 分享一下

不是。进PE一样的不能用,只有进BIOS键盘可以用

网友:
系统问题把

网友:
如果是系统问题,这种小儿科的问题,还有发这里来求助吗?你看我前面都说的很清楚了,重新装完XP和WIN7都是一个鸟样

网友:
我感觉EC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T:
BIOS  EC 都排除了 可以换个桥试试 没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T:
BIOS  EC 都排除了 可以换个桥试试 没好的建议

嗯,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想起来了   我也遇到一台没搞定

网友:
这样奇怪的问题都有。

网友:
PE下面也不行,应该是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
我认为还是IO的问题

网友U:
修过一台E40是南桥坏了

网友:
修过一台E4O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修过一台E40是南桥坏了

E40显卡是通病吧

网友:
USB是连桥的,可能是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有台机器也这吊样,后来换屏好了

我去,好坑的答案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后来用安装版的系统,或者gho完之后释放的时候,安装驱动的时候跳过就好了。。。

网友U:
显卡是通病,但是我碰到的奇葩是键盘在BIOS里有用,进系统就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U:
显卡是通病,但是我碰到的奇葩是键盘在BIOS里有用,进系统就没用

好样的,忘记了,你修好了吗?

网友:
COMS电池有电吗?回复出厂试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华硕X550JD故障和你的一样,也是没有修好。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好了没有呀 是哪里问题

网友:
修到过一台g460跟楼主一模一样的现象.键盘只在coms界面中可以用.换ec修复了

网友:
一般是系统问题,我前天遇到个华硕,触摸不能用,pe下可以,做系统ok,我觉得软件可能性大

网友:
南桥 io  bios  还有键盘的耦合电容

网友U:
引用 网友C:
好样的,忘记了,你修好了吗?

换南桥好了,是去年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换南桥好了,是去年的事了

好吧,无论如何,修好就好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修好了说下是哪儿坏了

网友:
光板(只装CPU散热器内存硬盘和键盘)试试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