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三星R467掉电,重启

楼主(2016-04-16):
一台三星R467笔记本,客户描述不定时 重启,关机,有时候到滚动条就掉电,三星笔记本一般都会使用NEC大电容给CPU供电,也比较容易坏的电容,算是通病了,但是也不一定是,没有确定之前,不要随便换,使用示波器测试查看,电容严重滤波不良, 附上图纸,有需要的下载维修 R467

网友:
大电容确实找了不少钱

网友:
是啊  哈哈 师兄遇到过没有,

网友:
厉害厉害,膜拜膜拜

网友:
用示波器看电容波形就是方便,准确率高值得推荐。

网友:
这么看着像是股票反弹了的走势

网友:
确实像,长了几个月,一下回到解放前

网友:
滤波不良导致过压保护了!

网友:
我看到就换了

网友A:
大电容换330电容是换6.3V还是12V

网友:
示波器还是方便 。。。。

网友:
这个大电容老是不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换330电容是换6.3V还是12V

6.3V好些,12V也可以,核心只有一点几伏

网友:
修过多台了。

网友:
示波大发。。厉害。。。。。。

网友:
东芝的老坏,这个波型像股票,还有的一涨涨老快,都不敢跟

网友:
这大电容是可悲的,一般不管是不是这个故障都被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