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风扇不转,求解脱

楼主(2016-04-16):
这个据说是通病,论坛基本上让改常转,不过很多人改了以后又会掉电,我想请教各位大神,我到底该怎么操作

网友A:
拉个3V 搞定。。。。。。。。

网友B:
下个图纸 跑线路  不会看图纸就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个3V 搞定。。。。。。。。

拉3V,会不会出问题??这个机器我怎么找不到温控芯片呢

网友:
直接5V常转,肯定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个图纸 跑线路  不会看图纸就拉线

看过图纸,是EC控制的,但是BIOS我更新过,算了,还是先拉3V试试吧

网友:
把中间的温控线断开

网友:
风扇是EC控制的,找出EC线路图,查看那个脚是控制的直接接通3.3V保证不再掉电,

网友:
不会吧有通病没有遇过呢

网友:
从光驱供电接个5v

网友:
拉3V 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你看看图纸上的温控信号嘛! 不就找到温控芯片

网友:
还有有的机器是没有温控芯片的。。。仁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