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驶中突然汽车熄火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4-16):
行驶中突然汽车熄火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在行驶中突然汽车熄火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发生交通意外,如果行驶中突然汽车熄火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解决方法,帮你解决这个大问题。

汽车熄火 图1

  一、行驶中突然汽车熄火的正确处理方法:

  如果在行驶过程中突然汽车熄火,首先要镇定不要慌,尽最大可能将车稳定住并且不要打方向,打开双闪,视情况带一点制动,如果是手动档汽车,可以踩下离合器,根据车速把排档杆挂进相应的档位,然后松掉离合器,利用车速将发动机带动起来,类似于推车启动发动机,或者可以直接重新启动发动机;

  如果是自动档汽车,先小心地把排档挂入空档,小心别错挂进倒档(R档),否则会损坏变速器,然后重新启动发动机。当然也可以打开双跳灯将车辆靠边停车后,再重新启动发动机。之后再根据车辆的情况后检查车子的状况,检查不出的话那只能电话求助拖车了。

汽车熄火 图2

  二、汽车发动机突然熄火我们应该按照下面步骤进行解决:

  1.靠边停好车之后。

  2.检查发动机:

  电瓶是不是工作正常;水箱是不是正常;油路是不是正常;发动机皮带是不会松动或者断裂;发动机内部是否有异响等等。

  3.如果是电瓶电有问题,点火的时候能听出声音比正常启动声音缓慢并且小。

  4.如果是水箱问题,发动机水温会高,水箱可能没有水,切忌不要乱打开水箱,有时水箱水温度比较高会汽化膨胀。

  5.如果是油路问题发动机有明显的顿挫感。

  6.如果是皮带问题,发电机皮带松动,供电会不足,如果皮带断掉或者错位,只能等待救援。

  7.切记不要轻易的进行溜车启动。

  三、行驶中突然汽车熄火原因:

  一般常见的行驶中突然汽车熄火有三种原因:

  1、行驶中突然汽车熄火电路故障原因

  这种可能就是在行驶过程中由于低压断电,熄火。这个时候可以主要检查一下点火和起动机的开关还有保险盒。
低压线路短路造成熄火,这种情况下是断断续续的熄火。检查一下车的低压线路。

汽车熄火 图3

  2、行驶中突然汽车熄火器件故障

  一般是点火线圈、容电器、电子点火模块。就是一开始能起动,过一会就熄火,然后又能起动,又会熄火。

  3、行驶中突然汽车熄火油路故障

  汽油泵损坏、油管破裂、汽化器进油口堵塞、油箱没油。但是这种情况下汽车是可以再起动的,只是很难。

  点火系统,发动机过热放爆系统有问题都会熄火。

  四、按档位分自动挡和手动挡的汽车行驶中突然熄火的故障不一样

  (一)、自动挡汽车行驶中突然熄火

  自动挡汽车行驶中突然熄火的故障分析

  1、自动挡车型:

  自动挡的车型不会轻易出现汽车熄火的现象,而手动挡的车型由于驾驶水平不高,可能会经常出现汽车熄火的现象,但是也不排除自动挡的车不会出现熄火的现象,其主原因是使用了劣质的燃油(很多加油站为了获取暴利卖不纯的油)导致发动机积碳而熄火。

  2、另外,对于新车(自动挡)出现熄火的原因主要是驾驶技术不够娴熟造成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汽车发动机或者油路的问题,但是对于新车来说,发动机本身的问题可能性较小,大部分的原因是油路的问题了。

  3、对于老车型来说,汽车熄火的原因除了驾驶技术不够娴熟外,那就是使用质量不达标的油使发动机集碳等导致的熄火。

  自动挡汽车行驶中突然熄火的故障排除:

  自动挡汽车行驶中平时注意地方:

  对于自动挡的汽车熄火的现象,主要是还是使用了劣质燃油造成。

  到正规的较大型加油站加高标号油,例如使用97号汽油,虽然价格贵了不少,但是可以保障爱车更长的寿命和行使中良好动力。不过有些车主贪图便宜加90号的油,虽然价格低了一些,但是将来就可能出现问题。建议去大型的合格加油站加油!

  自动挡汽车行驶中熄火实际操作步骤:

  左手抓紧方向盘稳住方向(因为没有助力,所以一定要用力稳住),右脚用力踩刹车将车速尽可能降低,然后迅速将AT挡打到N挡,(注意:行进中重新打火一定要在N挡,不能是D/R/P等挡,不然,车子要么打不着火,要么车子变速箱会损坏),然后将钥匙退一格,然后重新打火,然后再将AT挡位恢复至D挡正常行驶。

汽车熄火 图4

  (二)、手动挡汽车行驶中突然熄火

  手动挡汽车行驶中突然熄火故障分析:

  1、对于新手来说,半路熄火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主要的排除方法就快速磨合后提高自己的驾驶技术。

  2、使用高标高质合格的燃油。

  3、彻底把油路清洗一便,包括喷油嘴,节气门,油箱等。有可能是你加的油品质量不过关,胶脂太多,把油路堵了,攻油不畅造成的。

  4、对于汽车怠速状态下熄火的故障原因主要是由于空气中灰尘过多,发动机在运行时怠速马达阀芯与节气门座处沉积有许多污垢,当污垢积存过多时,发动机就会出现怠速过低,怠速稳定性差,行驶时就会出现怠速熄火。

  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很简单:只要清洗怠速马达即可。

  5、油路是否畅通,这也容易导致半路汽车熄火。

  6、由于油价上涨,再加上许多人爱好回归——骑车、步行上班增多,于是新车出现长期停放不使用,其实,切忌长时间停放不用。万一停放时间较长,应在重新使用前做一次彻底保养,更换机油、机滤等,并视情况检查燃油、电路等。你的车辆可能就是因为长期停放导致润滑或电路出现问题。

  行驶中突然汽车熄火,不管是新车还是老车,也不管是自动挡还是手动挡,是老手还是新手,开车和修车的朋友都应该遇到过,在这里提醒一下车主加油时最好加高标号的油,哪怕贵一些也值得,那样可以保护好你的发动机避免积炭,另外就是定期的养护也至关重要,经常检查油路和电路是否畅通。

网友:
会发行在红灯或停靠时熄火的车,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加速慢, 转速上去了可就是感觉车子没力. 请查火花塞,如果没问题,处理空气滤清器,然后就是把怠调低3%~5%,我可以保证你的车,会有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