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关于MACBOOK PRO 15"820-2915-B 进系统白屏或蓝屏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4-16):
供应商送修一批15" MACBOOK PRO 板号清一色, 820-2915-B  6台菊花进不了系统, 十一台进系统蓝屏白屏,4台死,7台USB不能用

维修中,菊花机,死机,都没有遇到大多问题.一次性解决. 偏偏解决进系统蓝屏,白屏的这十一台机器问题多多, 其中4台加焊显卡直接解决问题,其它的加焊显卡故障依旧
开始以为是显卡本身问题,把二台先换上新显卡测试, 还依然是蓝屏,进不了系统, 到此停止一切工作,认真看显卡部分的图纸, 发现苹果机器在没进系统前(菊花状态)就像
是WINDOS 的800X600 增强型16位 在菊花跑完的时候,EC 给出信号直接激活32位真彩色,这就是苹果为什么装完系统永远不用调整分辩率的 方式.
有必要测试类似在PE环境的分辨率是否可以进入桌面. 那么多机器把其中一个硬盘改成普通模式800X600显示 再把硬盘放入有问题有机器测试,果然进到系统了.只是桌面像WINDOS 刚刚装完系统没安装显卡驱动时的效果一样. 到此已经明确剩下来的几块板的问题都是出现在显卡或显存上, 鉴于显卡已换,果断对显存进行加焊处理
先对已更换新显卡的两块板进行加焊显存, 冷却下来,装机测试刚刚的.进系统了, 再对所有此问题的板进行显存加焊, 全部解决问题.
的类同问题的朋友,不要再浪费你的显卡芯片, 此种问题源于, 显卡和显存交换数据出现问题引起.在加焊显卡无效的情况下,对显存进行处理即可.............

网友:
楼主 你这样加热 不会耐用吗/关键是不能明显排出是那颗显存出问题  这样的机器返修几率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