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4-16):
   今天闲来无事就发一个帖子,机器比较老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维修过程。此机不触发,待机有3v无5v。如图 可以看到3,5v的en是分开的,测量芯片14脚enbl为0v,看来是开启的问题。查找此开启的来源, 此开启会受到d9100的影响,直接取下d9100无果。视角转到q9105,开启要正常需要4脚相对高电平导通q9105得到高电平开启。测试4脚为低电平,AC_BAT_SYS通过r9100和r9113分压使q9105第4脚得到一个高电平,现在4脚为低是被q9108b导通接地拉低。测了一下q9108a第2脚VSUS_ON为低,此信号要为高的时候导通q9108a拉低q9108第5脚从而截止q9108b。看来问题出在ec那边。 打一下ec的条EC_RST#3.3v,LID_SW#3.3v正常,供电正常,测到ACIN_OC#为3.3v此信号是充放电芯片发给ec的电源检测信号,正常为低(个别机器是高,看后缀)。如图此信号直接连接充放电芯片 经过 r3020上拉。直接去掉r3020开机完美亮机。到此修复结束,没什么技术含量。大家将就着看,喝口小茶,看看小电影

=。=! +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很好,思路清析

网友A:
怎么看图纸上信号ACIN_OC# 是正常为低才是正常

OQC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图纸上信号ACIN_OC# 是正常为低才是正常

#代表低电平有效

网友:
轻松搞定啊厉害

网友B:
华硕的不好修,能修好华硕的都是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不好修,能修好华硕的都是牛人

还行  只是这个点位图要在xp系统上  所以烦

网友:
机器虽老 技术在

网友:
r3020坏了?,换了r3020,  还是  去掉r3020,让   ACIN_OC#变低电平?     所以 就正常了?  5V 出来就好了?

网友C:
这样问题还没找到啊,你只是强行让他为低而已。

网友:
思路清晰,轻松搞定

网友:
思路清晰,稳扎稳打

网友:
嘻嘻嘻,秒得很精彩,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问题还没找到啊,你只是强行让他为低而已。

同意,建议测试久点,估计用着用着会出问题

网友:
从芯片的内部框图看,你要看下1 ACIN是否为高 2 LDO是非为高 3 如果都为高就要考虑下充放电芯片了

网友:
楼主修是修好了可是没有按照时序修哦应该是充电芯片没有发出低电平的acin-oc#

网友:
这上拉电阻去掉不影响使用吗?

网友:
思路不错简单粗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老机器我觉得不是那么好修了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华硕的不好搞啊。。。。楼主厉害。。

网友E:
直接拉地不一样吗

网友F:
直接去掉上拉电阻,用电池也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
太复杂了  还是看不懂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同意,建议测试久点,估计用着用着会出问题

查了下芯片数据手册:The MAX17005/MAX17006/MAX17015 include a hys-
teretic comparator that detects the presence of an AC
power adapter. When ACIN is lower than 2.1V, the
open-drain ACOK output becomes high impedance.
Connect a 10k Ω pullup resistance between LDO and
ACOK. 充电芯片的ACIN脚电压可能不够导致ACOK开漏输出,被外部的电压拉高!否则芯片内部可以把这个信号拉低!

网友:
那这样直接去掉的话  就是说  没办法在充电的咯

网友:
现在的华硕就不好修咯,没有图纸和点位图放出来了,这是要敢死我们维修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了下芯片数据手册:The MAX17005/MAX17006/MAX17015 include a hys-
teretic comparator that detects ...

是,ACIN和芯片内部的比较器做比较,正常情况下是ACIN为高输出LDO去导通内部的三极管

网友H:
请教楼主:为什么LID_SW#3.3v正常,而ACIN_OC#为3.3v不正常呢?后缀都是#啊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教楼主:为什么LID_SW#3.3v正常,而ACIN_OC#为3.3v不正常呢?后缀都是#啊

#是表示低电平有效,lid低电平了 就开始休眠了  ,同理acin_oc# 低电平了acin oc 检测启动作了,导致不待机了,问题应该还是存在的 。人为去掉检测 个人认为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了下芯片数据手册:The MAX17005/MAX17006/MAX17015 include a hys-
teretic comparator that detects ...

同意。acin检测不过关,导致开漏输出被拉高。需要检修acin检测

网友J:
ACIN_OC#一直为低,会不会出现用电池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拉地不一样吗

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去掉上拉电阻,用电池也能正常开机吗

这个机器没电池  之前有人修过 充电的双mos管被人下了,所以我也没管。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表示低电平有效,lid低电平了 就开始休眠了  ,同理acin_oc# 低电平了acin oc 检测启动作了,导致不待 ...

是的   这个机器根本问题是充放电这边,之前也改过  还是很稳定  所以就这样改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啊真好了啊

网友K: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认为他是正常的,带#号确实是为低电有效,楼主有没有量电阻的阻值呀!是不是阻值变小或为0造成的

网友:
思路分析的好,值得学习

网友L:
新机器就是难修 难整

网友M:
就是排阻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不触发不好修 华硕时序太乱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认为他是正常的,带#号确实是为低电有效,楼主有没有量电阻的阻值呀!是不是阻值变小 ...

这个和电阻租值无关,我只是人为去掉了上啦电阻,人为把这个信号拉低而已。更本问题是在充放电那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新机器就是难修 难整

兄弟这个是老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就是排阻有问题。。

不是排阻的问题

网友:
不错,昨天仆了台HAIER不过隔离保护,又不触发

网友:
分析很到位,思路清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图纸上信号ACIN_OC# 是正常为低才是正常

低电平的画,语句的意思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图纸上信号ACIN_OC# 是正常为低才是正常

但并非说,低电平他就正常

网友N:
估计机器不能充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估计机器不能充电吧

电池是个空壳 所以没管

网友:
引用 网友J:
ACIN_OC#一直为低,会不会出现用电池不开机?

都说了  充电电路的元器件被拆了    电池怎么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O:
感觉华硕的本子都不好修  主板还容易变形

主要是没图纸

网友:
谢谢   以后有好的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2016-05-18):
看来这是ec没有检测到适配器的插入信号 就无法给待机芯片5v电压的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