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DELL 3421开机掉电

楼主(2016-04-16):
奇怪的DELL 3421开机掉电,单用适配器无法开机而且无3V5V待机,插上电池却能开机但掉电,单用电池也无法开机。测待机芯片51225的2个EN脚无电压,EN直接由EC控制,因为插入电池能开机,所以重点检查充电IC周边,但没发现问题,

网友:
换充电IC启动脚的分压电阻故障修复

网友(2016-05-24):
楼主能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2019-09-17):
电池开机掉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19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