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经常找不到竟然是电源有问题

楼主(2016-04-16):
某计算机修理过程:
1、开机后经常找不到硬盘---在PE系统下也不行 ;将硬盘用易驱线连接到其它电脑上进行联机,然后暂时可找到硬盘,但是虽然好一段,但是时间长了还不行。
2、在PE下安装系统,拷贝文件奇特的慢,连**的小张都认为是硬盘坏了,可是我用硬盘检测工具检查其硬盘健康状态,仅有警告标示,而没有红色的危险标示,说明其硬盘还没有到彻底挂的地步。如图

3、在PE系统下勉强将系统安装完毕,可是重新启动竟然提示错误---怪哉!,如图:

4、换个其它硬盘安装也是非常的慢,如蜗牛一般---不正常呀,但是勉强还可以用。
5、半夜思想,原因何在??于是将其硬盘装在另一台电脑上安装系统,结果速度惊人---非常正常,15分钟即搞定!再将安装后系统的硬盘换到她的电脑上竟然提示找不到硬盘了。本人怀疑有二:一是数据线,换了多根不行,难道是电源线有问题,于是将一个新的电源安装在这的计算机上,结果一切OK了。
总结:单位经常无故停电--可能造成电源有问题了,虽然一时也可用,最起码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电源了。
可是电源不好竟然影响计算机找不到硬盘的原理本人不是太明白,也希望大家共同发表高见!

网友A:
这个故障比较少。本人装机都是用长城的  一个字“稳”

网友:
原理就不应该不明白了吧,供电不足当然是找不到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比较少。本人装机都是用长城的  一个字“稳”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此情况,一般情况下都认为是硬盘的原因。

网友:
找不到硬盘,应先查硬盘接口的供电,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硬盘有坏道 ,用DHH修服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可以识别硬盘出现怪问题。和电源供电不足有很大关系。

网友:
猜测可能是电源输出的12V供硬盘电源电压不足吧,楼主测测就明白了。

网友:
我猜是内存坏了。也可能是电源供电不稳定

网友:
这个很平常的哎   以前长城电源  如果300V 滤波 200V470UF 电容鼓一个  希捷的硬盘就会敲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