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6-04-16):
苹果店送来A1466不充电,拆机发现进过水,电池上也有进水,直接定了块电池换上还是不充电,在系统下可以检测到电池,只能放电不充电,经过找图纸,测了充电芯片的条件,都正常,后面直接换充电芯片,完美解决。顺便我把图纸也放上来.

网友A:
哎 0.0  苹果不会修 。改天买个苹果维修书看下  时序

网友B:
一般都是电池 充电芯片 io问题比较多

网友:
把图纸一起放上啊

网友:
牛人,图纸分享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0.0  苹果不会修 。改天买个苹果维修书看下  时序

嗯,苹果的跟普通电脑是不一样,有小绿灯电路,不像普通笔记本的LDO在待机芯片里给EC供电,这个是在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电池 充电芯片 io问题比较多

我也修得少,这问题要是难点我也搞不定

网友:
额,忘了我现在上传

网友C:
充电管坏的也挺多的。我遇到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管坏的也挺多的。我遇到几个

苹果的修得很少,普通电脑到是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见有方向了

网友:
厉害厉害,我觉得苹果的芯片不好换,苹果的板子导热性太好了,总是吹不下来

网友:
我感觉这个主板上面的芯片都没有办法换

网友:
查充电管理芯片条件正常不。

网友D:
这玩意集成度够高的,内存跟固态都集成在板子上面了,一旦内存或者固态出问题,那维修可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集成度够高的,内存跟固态都集成在板子上面了,一旦内存或者固态出问题,那维修可就。。。。。。。。 ...

是的苹果很不好修,

网友:
给力楼主 下次遇到试一试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苹果难搞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问题比较直接了 》还是蛮好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