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难修的HP进水机

楼主(2016-04-16):
  由于其它原因好久没发帖子了,今天有空发一个与朋友共享.型号忘记了,故障反复重启不亮机,电流0.4A,测主板+3A/+5VA/+1.8V/+1.5V/+1.25V都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测U9  ADP3208的1脚EN0为低电平,由PDF知EN0是由U4  LM393的7脚输出的PWRG00D-3控制,测U4的8脚+5VA正常,6脚为2REF也正常,只有当5脚大于6脚时,7脚才出高电平,才能开启CPU供电,由图知5脚是几个电源好信号相与后经+V3S上拉后经R96给5脚的,实测5脚为低电平,断开R99测+3V3S只有1.5V,追查+V3S它是由Q39产生的,实测Q39的D极的+V3A正常,S极却只有1.5V,测G极GATE-3S不稳,测Q43/Q47的SLP-S3#-3R正常,如图当它为高电平时43导通Q41截止不会对+V3S产生影响,同时Q47导通,Q44导通,19V经R463/Q44的C-E结产生GATE-3S/GATE-5S实测这个信号为低电平,去掉稳压管D16也不行,测R463的一端有19V,一边没有,仔细看R463的2端烧断,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从料板找到一个3.7K的电阻( 原来K是2.7K).试机故障依旧,黄灯闪6下,仔细看+VBATR测试点的钢箔腐蚀,用刀片刮出铜箔,直接用漆包线连到R463的1端,再次开机久违的HP  LOG终于出现了.
  总结:由于进水腐蚀烧断R463,烧断了19V供电铜箔,导致GATE-3S为低电平,引起无CPU供电.要不是按图索骥,还真不好修.

网友:
没图,不太好理解

网友:
进水机是最难修的,主要是要仔细看进水部位那里断线什么的

网友:
看这帖子完全靠想象力

网友:
呵呵,这进水就是这样了

网友:
  少积分 来  积累下 谢谢楼主

网友(2016-06-06):
进水机一般不修!

网友:
看起来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