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换NEC DLP投影机的DMD芯片

楼主(2016-04-16):
  前几天接到电脑公司送修的一台NEC NP215+投影机,描述故障是左上角显示异常,都是麻点

这是故障图片

于是查看镜片正常,因为这是DLP类型的投影机,应该是核心显示源   DMD显示芯片的问题,以前都没有换过,于是询价后和电脑公司报价,客户同意修。就去调货了,好贵哦。  开拆

来个主板特写

拆开主板后

把投影灯拿下来。工作时温度非常高,好烫哦file:///C:\PROGRA~1\Baidu\BAIDUP~1\332~1.138\dict\Default\9C7E49~1.PNG

再拆下DMD主板和镜头总承

把DMD的散热器拆下后就可以看到DMD主板了

再轻轻拔下DMD

这就是DMD

我看这DMD是陶瓷封装,引脚带黄金,不知道含金量是多少?

然后换上刚到货的全新原装的DMD,然后装回起来试机图像正常

第一次换,大功告成,拷机2小时。OK啦

网友A:
我还以为 要用BGA 或者  风枪了  ,,,,

网友:
DMD原来是插针的,很好的设计!

网友B:
我还以为要上bga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要上bga焊....

哈哈哈哈,那倒不用啊,那样不是太不科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 要用BGA 或者  风枪了  ,,,,

那样就不科学啦

网友:
这板子是与镜头在一起的,拆下整个板子,将来存不存在对位的问题,。。。

网友:
DMD坏的多, 感觉还是技术上不太成熟!!

网友:
这样的拆装很方便,如果是BGA焊死的估计刚换上就坏的几率会挺大

网友C:
这个芯片确实挺贵的  好几百块呢

网友:
一个DMD少则4-5百,,多则上千。。很多客户听到价格就不修了。。后来懒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确实挺贵的  好几百块呢

是大几百呢,好贵哦

网友:
你这个还好了 是插拔式的 我上次遇到一个是bga焊的  没有搞成  而且这个芯片也好贵 800度 一个

网友:
这个芯片贵呀

网友D:
楼主厉害啊,这个都可以学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啊,这个都可以学习了啊

我搞维修20年了,最早是修家电的,最最早从收音机修起的。但是投影机很少修,DMD芯片是第一次换。我这几年主修  显示器,笔记本,音响,液晶电视,针打

网友:
还好,插针式,拔,插,OK了

网友:
DMD原来是插针的,这个设计不错!·

网友:
这种芯片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