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不触发不知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6-04-16):
最近几天修到两台DV6  ,桥是HM77,GT650M独显的,一个是换桥,一个是加焊独显,只要上过BGA后,不管风口是不是对着桥,拿下来后就不触发,都是桥后面32.768晶振坏,换桥是对着晶振的,所以温度高损坏还可以理解,可后来加焊独显时,风口离晶振有足够距离的,温度不高,所以怀疑此型号有这个通病!有同样经验的朋友可以告知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做bga时板子热了导致 晶振损坏

网友:
温度高导致桥晶振坏?吹主板别的地方也会导致桥晶振坏吗

网友:
你说的问题我还是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