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2 VER1.0

楼主(2016-04-16):
联想G31T-LM2 VER1.0 不过内存 跑码D4 换了N个内存 都一样 论坛找了俩BIOS  刷了无变化。 但是不插内存可以报警。 北桥吗?还是BIOS 还是不对?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4866-1-1.html楼主你试下这个吧,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查下内存的SPD还有总线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4866-1-1.html楼主你试下这个吧,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查下内存的SPD还 ...

刷你这个彻底不跑码。 = =  内存电压正常

网友:
换南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