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上电到0.02不动也不掉电

楼主(2016-04-16):
今天接到一台Y430p顾客自己青灰造成的这个悲剧。开机电源等亮不显示。接上电源跑到0.02就不动了,本来以为放个点可以解决,结果没有那么省心。
开始测电压跑线路,待机3.5.有了。本来想刷个BIOS先,测了下BIOS芯片供电都还没有,就直接跑上电时序了这个图纸不错有时序图。A1、A2、A3,已经都有A4的ON/OFFBTN#3.3V正常 。晶振也有电压,复位也有。
EC on   也有,PCH_PWR_EN#_R也有 桥待机3V+3VALW_PCH也有,PM_SLP_S3#  PM_SLP_S4# 这两个没有,这个是桥发给EC的信号 看过论坛一个朋友的帖子 他的是进水EC脚发霉短路引起。我这个没有任何异常。这个EC是带程序的,估计是EC的问题了。定芯片换下看看,结果悲剧有开始了,TB找找12元一问都是不带程序的,带程序的只有减板的,一家家的找,找了半天有一家了,不过板子看起来是一样的也不知道好不的  。卖家到是说都是好的。好吧买吧花了30加10元运费,结果到货上机连待机都没了,以为自己没焊接好,反复弄了几次 ,还是一样换回原机就有待机,倒霉买到坏的了,找卖家,结果卖家说他们卖了几十块都是好的,要我贴钱再发一块。好吧无语加了钱又发一块,这块上机好了电流一路上到1.2 卡住上下一点变化,以为好了。接屏没反应。仔细看看  按电源键1秒左右哦屏闪下,测电压全有,个转换电压也有了。不过CPU有点高了  1.7 现在怀疑是不是EC还有问题。  兄弟门有谁遇过一样的或者类是的给点意见  ,不行那个兄弟有编程器的给编个也行。最好哪位大神指点下忘记写EC型号了IT8586E

网友A:
0。02应该很多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2应该很多电压没出来

兄弟 你又没有看全文哦

网友:
EC的型号是多少啊?楼主,发出来看看

网友:
找淘宝店家刷了一个搞定  价格50元搞定,建议论坛有设备的兄弟发帖子 专门帮大家刷,又赚钱,大家也方便了。自己买那个设备还要学怎么刷,价格一套下来要500元,还要找bios  ,,

网友:
看看有没有撞料

网友B:
用这个座子刷 给力不?

要有人要就用这个给代刷   QQ 45270309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座子刷 给力不?

要有人要就用这个给代刷   QQ 452703091

神器不错啊 。。刷一个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器不错啊 。。刷一个多少钱呢

代刷一个50

  芯片价格另算

网友:
这个我只买包上机的,四五十块

网友:
你这价格 高了   一般都是芯片刷好 才40-50

网友:
我手上现在就有2台 闪一下屏幕联想标志就灭了

网友:
你的吧内存拔掉,看看电流跑多少!拔掉之后在侧CPU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估计是ec 问题的多

网友:
EC程序还没有刷过

网友(2016-05-16):
楼主最后还是刷了EC的程序好了的吗

网友:
是换了EC  这个EC带程序的 ,手上有程序 没有设备刷,墨宝买了一块 ,建议不要买剪板的,买全新的刷好包上机的,论坛有人刷,价格要自己谈。   这款很多人主板电池放电就可以了 ,我比较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