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基4741g 亮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6-04-16):
      接到机器客户不太懂说自动关机,我接过来插电亮机就掉!说主板坏了需要修切开艰难的报价直接说维修。拆机测待机一切正常,上bga显卡加焊一下还掉,拿下内存还是一样掉 这里走弯路了如果早拿下内存就不会去加焊显卡了,这里加焊显卡是有原因的前两天修过一台故障类似查待机都正常假焊一下就OK了  ,这次想多了呵呵…………拿下cpu还掉说明cpu供电的前面出了问题,在论坛上找了一下发现一个通病说充电芯片acin电压偏低上拉电阻曾大造成的迅速量了一下acin   3.4v心想这不挺正常,图纸上   上拉220 k   下拉   49k实测上拉180k感觉有误差正常   就算上拉小点acin也就大点帖子说acin电压偏小     心想哪来那么多通病给我修啊!帖子具体也没说acin是几伏,晕死!死马当活马医把上拉换个80k的不触发可能acin过大  找个实测150k装上上电!擦,过logo了皆大欢喜,还没过几秒有掉了,感觉可能就是acin的问题抓住这个救命稻草换了个100k的装上上电亮机了测了半个小时没掉,装机也快下班了,才开始装就想到了acin 量一量看看他到底是几伏一量6.5v我蒙了这么高想想在【迅维】有听到过19v分压acin5v左右加上acin偏高和万用表的误差!ec那边acin3.3v可能正常但是充电芯片那边acin不应该是3.3v花费了这么多时间就是没记牢芯片脚位的电压值造成的!以后没事还的多看看书,回顾回顾往事呀

网友A:
ACIN是充电芯片VDD上拉的吧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少碰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是充电芯片VDD上拉的吧

适配器电压直接分压给充电芯片acin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少碰到啊

是的,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要不是看帖子压根就不会怀疑到3.4的acin是不对的。

网友:
不会吧,这么神啊

网友:
没看清楚,我以为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呢

网友:
应该是适配器检测信号没有吧

网友:
没有检测到适配器导致的掉电 acin一般是分压

网友:
感觉也正常,测试时会有误差,这种还真没有特别去注意,楼主有没有用示波器去抓ACIN信号

网友:
这个上拉下拉的问题我现在还不懂,只能知道个大概意思

网友:
acin我一直以为是个数字信号呢,难道就是一个分压?

网友C:
这里的acin是适配器电压过管子  直接分压来的吧

网友C:
修到过一台神州的上网本就是这样的。acin  六点多v

网友D:
acin 分压 3.3V  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E:
看完帖子感觉快睡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完帖子感觉快睡着了。。。

没上图,当时没想到会发帖!发帖是后感,下次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in 分压 3.3V  不是正常的吗?

有的是有的不是,直接供给充电芯片脚位的多半是5v!3.3的acin多半是ec那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到过一台神州的上网本就是这样的。acin  六点多v

现在维修真蛋疼,疏忽一点就也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acin是适配器电压过管子  直接分压来的吧

还没过管子,适配器直接分压过去的!下次配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