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11R掉电维修

楼主(2016-04-16):
机子已经修好有两天了 ,一直没时间发帖积分也确实不够了的挤出一点发帖的时间出来,戴尔m411R客户送来的说开不了机。接过一看电流卡1.4几掉到0.8几反复掉电重起拆机裸板测机电流0.56掉到0.34反复上电掉电,测3v5v都很稳定在论坛上下个bioss刷上。上电还是一样,在论坛上找了一下有类似的故障很多人说这个机器的南桥容易坏,于是我查了南桥的各个供电都正常,果断换桥结果没新桥了,想想之前错杀了一个型号大概差不多的好桥就把从料盒里面找出来一看一抹一样的换上,电流刷刷上去!测试一小时无事装机。修复,想想【迅维】搞这个论坛真好,不然的有好多人浪费多少时间花费在修机上,能不能修出来还不敢保证!

网友:
南桥坏得多

网友A:
是的,【迅维】在手,修机我有

网友:
南桥坏的多,

网友:
是的,一般别的机器桥不容易坏!顶多是加焊一下

网友:
这款机器,南桥确实坏的多!通病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迅维】在手,修机我有

必须的,搞不好就上论坛!不行换板

网友:
这机器的确南桥通病 修过几个

网友:
这的是大家的实战出来的d

网友:
东芝有时能开机,有时亮下屏就掉电,怎么修呀,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