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DELL1555维修

楼主(2016-04-16):
板号:DAFM8M
故障:查上电流表有待机,过几秒就没了
时间:4.16.2016
地点:山东烟台
人物:华东小徐
就是换了个bios芯片,只想看结果的到这里就可以了。新手上路,老鸟勿喷
之前有个T400暗屏,搜的帖子是主板屏接口的保险坏,因为蓝牙短路造成的,换保险,去掉蓝牙就可以了。
拆机先查3.5V,发现 有3V 5V ,拆5V上管,测G级波形,没有。那应该是芯片条件不足或者坏了,测14en1无电压
追查,PR138两端无电压, 继续追查
5V_SUS_ONEC
EC,发现11脚的供电没有,于是我直接就追查这个电压了
PQ11 30V 25V(应该是0V),追查 RUN_ON#
PQ9,2脚低电平(应该为高),追查RUN_ON
现在待机都没有所以1.8V_SUS_PWRGD肯定是没有的,先查RUN_ON_1
我的天啊,怎么又到EC了,好吧 老老实实的把条件查全吧,供电除了11脚都正常的,就时钟,复位,BIOS
晶振勉强算好的吧。。我也换了个 还是不行,复位也没测,直接就BIOS 了,测得脚位有跳变,想着先刷个bios 不行就换EC的,刷bios的时候发现识别不到芯片。。。 于是我换了个BIOS芯片亮机了。。

网友:
有的时候是要吃点亏的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换了个BIOS芯片 就好了 啊?

网友:
这个 遇到 你直接换 还是好的    有的就认死理   难死

网友:
BIOS零件不良造成的?

网友:
这个图分析的不错 挺好的

网友:
分析的挺好,弯路是新手必须要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换了个BIOS芯片 就好了 啊?

不认芯片的话,除了没放好就是坏掉了!一般bios自然换的不多

网友:
楼主辛苦了,我也正在走这样的弯路,查半天,量半天,结果是个被忽略的小问题。

网友:
收费多少?哈,这个很关键

网友:
一般是BIOS坏掉

网友B:
系统待机没由5V,你查SUS_ON有什么用没到这步呢。不明白

网友:
哇  好厉害啊 我的偶像

网友:
BIOS芯片坏的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待机没由5V,你查SUS_ON有什么用没到这步呢。不明白

这个5V 是线性5V  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