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3t DDR3 开机不跑码修复

楼主(2016-04-16):
症状开机跑00 重启无反应,几秒后自动重启还是不跑码,所有供电正常。触发几分钟后强制关机再开跑码开机了,什么情况需要预热?关机一会再开又不行了。刷BIOS换822无果,怀疑时钟问题,简单测试PCIe a13 a14电压0.4。自学修主板思路乱 无示波器灯座打置卡高大上设备,换北桥14.318   谐振电阻无效,直接网购一个9lrs954a4glf时钟更换正常了,有同样症状的可以参考一下。小小白穷啊给赏点分吧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有可能加焊下时钟也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有可能加焊下时钟也会好的

时钟加焊了没有效果,测了时钟有一脚对地阻值不正常,换后正常了

网友B:
楼主是怎么想到时钟的?这样的开关机不正常问题我肯定先想到io

网友:
无时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怎么想到时钟的?这样的开关机不正常问题我肯定先想到io

不稳定,频繁重启,这个现象,所以时钟(基础知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频繁重启...是时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