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68S3+ VER6.0不跑码,无复位

楼主(2016-04-16):
今天接修到一台机器,开机无显,诊断卡"00"不跑码,无复位,思路:英伟达无复位查桥供电,时钟,拆机取主板出来,先测各大供电无短路,上电测供电,CPU供电1.15V,内存供电1.47V,桥供电0V,问题就在这了,查MOS管G极无控制电压,再接着查PWM UGATE无电压,查PWM的工作条件,BOOT脚12.18V,VCC12.15V,OCSET 1.28V都正常,怀疑PWM芯片FP6321A坏,更换FP6321A后,G极有控制电压了,再测A15脚5.10V,再开机试机跑码。此板修复。总结:此板为没有桥供电,导致没有复位, 不跑码。上图

网友:
无复位查桥供电,时钟,2个PG(ATXPWRGD,VRMPWRGD)

网友:
弄不明白了

网友:
呵呵,可能我讲的不清楚

网友A:
你的帖子图片没上传上来,无图片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帖子图片没上传上来,无图片显示

好的,我再上传一下    大师,呵呵

网友:
由于前面上传照片没有成功,补发

为什么 多传几张照片就上传失败啊?

网友:
查查供电芯片

网友:
NV芯片组 内存 -桥-CPU-总线

网友:
PWM UGATE是几脚 是什么意思?

网友:
NV的主板,不是先有桥供电再有CPU的吗

网友:
只要涉及到供电的,一般都不困难

网友:
先查供电  再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