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LA-7981P没思路的不触发维修,求指导

楼主(2016-04-16):
EC供电,复位,时钟,ACIN,LID CS 都正常,BIOS刷过,EC换过,待机电流0.01按开关0.02,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按开关后BATT_LOW_LED#这个灯亮,并且RSMRST也没发出,求指导

网友:
可以查查看看SLP信号有没有短路

网友:
换过BIOS零件没有

网友:
查触发条件,一个一个查完

网友:
slp 信号也没有发出?

网友:
你这个是因特尔的还是AM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