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a1903wb 怪毛病求指点

楼主(2016-04-16):
优派Va1903wb  同行送来的,插电后按开关无反应。,测电源高压板一切正常,按开关ON/OFF无跳变,测开关板电压跳变正常,初步怀疑是BIOS引起,刷BIOS后问题解决,过几分钟再测试,问题还原,再刷BIOS,又好,过几分钟测试有不行,后来拿热风枪吹了一下BIOS芯片,就能正常开机了,,,测量周边元器件,问发现那个部件有问题,, 侧过BIOS   1脚和3脚,电压乱跳,换过BIOS芯片,问题依旧,,陷入纠结中,,,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的,可以看下主控芯片或者就是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改个通用驱动板

网友:
先把那几个大点的电容换掉再试。

网友:
查供电,BIOS芯片供电

网友:
驱动板上其它的供电要查,,,,,,

网友:
换个通用板十几块钱,立即解决

网友:
把所有电容全换了再试试.

网友:
这种 反复毛病直接换板把  也不用担心他在坏

网友:
客户催的急。只有换了板,,就差临门一脚啊,真不甘心

网友:
BIOS芯片换过没有?

网友:
换过,一样的情况,现在机子已经还给客户了,没的试了

网友:
换驱动板北

网友:
查芯片的供电  或更换芯片

网友(2016-05-21):
可能是主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