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PW-F2A55M-VA关不了机

楼主(2016-04-16):
接上电源,点下开关,主板正常起动,进到系统,点关机,风扇还在转,再点开关,主板没显示。不知从那里下手,请问高手,这种问题主要,测那个电压,或那部份电压。

网友:
没人有过这种经验吗

网友:
关不了机的  除了换IO可以的  其他的几乎没有修好过。

网友:
这种关机不断电的没图纸修起来是比较麻烦的,论坛有相关资料的,NV关机时序,搜索一下,按那个时序来检修

网友:
试一下,谢楼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