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不上CPU 能上电 上CPUI 不上电

楼主(2016-04-16):
K42JR 不上CPU 能上电 上CPUI 不上电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cpu

网友:
有时候能开机 大多数不能开机。 有碰见过的吗?

网友:
能不能先查一下呢,不上电是哪些电不上??什么都没看就问,估计只有神能知道

网友:
查触发电路,触发信号

网友:
在上CPU后 根据时序查为何不上电 怀疑U等供电问题

网友:
k42jr毛病真多,手头有一台都返修几次了

网友:
先换个U试试啊,还不行的话换个内存,再不行刷个BIOS。三板斧走起

网友:
会不会IO坏了啊?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 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