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希捷7200.12 500G硬盘变成60G

楼主(2016-04-16):
清华同方品牌机 求助 是固件的问题吗 求助
硬盘

网友:
有这种方法的吗

网友:
问清楚客户使用什么软件造成硬盘容量变小的,这个很重要,便于用源软件恢复,数据很重要!如果不要数据可以试试F3命令恢复容量!(F3希捷专修请慎重使用)。

网友:
西部数据的也有类似情况,一般的软件能搞定
希捷的就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