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品牌机用500G硬盘容量变成60G

楼主(2016-04-16):
接修一台清华机 机主介绍自己做完系统后容量就变成60G了 我用分区软件检查 没有隐藏分区 BIOS里硬盘型号显示正确 只是容量变成61G 求助 是固件的问题还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用的什么分区软件 DG??

网友:
与主板无关,是硬盘固件出了问题吧

网友:
用的DG分区工具  没有发现隐藏分区

网友:
  是分区表错误导致的,分区表清零后在重建分区表后解决问题!

网友:
如何清零  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
清零 完了进DG再看看

网友:
用mhdd 的一个NHPA 命令恢复容量试试。

网友:
通刷做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