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 联想主板通病

楼主(2016-04-16):
板子上手触发跑马不显示   放电无用  各大电压正常  到此各位可能就直接刷BIOS了
       不然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不知贴里有没有人用过
                             反跳CMOS 在  触  发   让主板过一下电     在反跳回来   在触发
                                                         OK亮鸡

网友A:
你看看 CMOS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CMOS电池有没有电

有  电压在2.7V

网友A:
原来是CMOS跳帽跳错了啊!

网友B:
不是吧。。。。你们几个人多少只眼。。都看错。。。???????????   那是 ME BIOS 跳线。。。

网友:
激怒它,就复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你们几个人多少只眼。。都看错。。。???????????   那是 ME BIOS 跳线。。。

没错呀,手机图片那里就是清cmos的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你们几个人多少只眼。。都看错。。。???????????   那是 ME BIOS 跳线。。。

我第一张拍的是主板型号  重点不是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CMOS跳帽跳错了啊!

看来 你还没看明白我的问题  之前问题是跑马不亮鸡  我故意跳过去通电    在跳过来触发 就能亮鸡了

网友D:
应该就是放电吧,就和一些新款的笔记本内置电池的,有的时候开不起来,要把电池拔一下才能开

网友E:
这也算通病???

网友F:
我修板,无论什么主板,不跑码一律先清cmos,维修程序

网友:
应该是和放电作用差不多哦

网友G:
这个板还有通病,转换成好信号的6脚管子爱坏

网友:
我晕我也是经常这样 又不见我的板可以好

网友:
联想有些板子确实有点奇葩,cmos跳线要接CLR才能亮机,接NORMAL反而不触发,我也是醉了。。

网友:
牛B啊这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放电吧,就和一些新款的笔记本内置电池的,有的时候开不起来,要把电池拔一下才能开

不知道 你看懂了我的话木有  哎表达不清楚啊     跑马不显示  我把跳线反跳过去  在触发等他通下电   在正常的跳回来  就能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也算通病???

不知道 你看懂了我的话木有  哎表达不清楚啊     跑马不显示  我把跳线反跳过去  在触发等他通下电   在正常的跳回来  就能显示了   反正我修到很多块  基本都是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板,无论什么主板,不跑码一律先清cmos,维修程序

不知道 你看懂了我的话木有  哎表达不清楚啊     跑马不显示  我把跳线反跳过去  在触发等他通下电   在正常的跳回来  就能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还有通病,转换成好信号的6脚管子爱坏

不知道 你看懂了我的话木有  哎表达不清楚啊     跑马不显示  我把跳线反跳过去  在触发等他通下电   在正常的跳回来  就能显示了

网友:
这个应该和放电清CMOS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呀,手机图片那里就是清cmos的跳线.

又一个看错。。。你们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 你看懂了我的话木有  哎表达不清楚啊     跑马不显示  我把跳线反跳过去  在触发等他通下电   在 ...

以前用这个方法解决过不跑码的板,但很多板这招无效果

网友I:
反跳能触发吗  RTCRST为低电平好像触发不了

网友:
楼主  牛逼    这问题都能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反跳能触发吗  RTCRST为低电平好像触发不了

能触发。。。。。。。。

网友J:
反跳cmos是什么啊?求楼主大神讲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反跳cmos是什么啊?求楼主大神讲解。谢谢

至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深刻的去了解  我只知道反跳过来通下电  在反跳回去 就能亮了   还有第二种方法就是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这个方法解决过不跑码的板,但很多板这招无效果

我主题说的是跑马不显       对跑马不显才有效果  不跑马的没效果

网友:
不错,不错,今天有个机器就是这样,赶紧翻贴,给力! 问问楼主, 这样搞好了 会不会返修?

网友:
哟呵   我的跟你一样的  跑马 跑到显示的时候滴滴两声  不显示     我也跳了下COMS 跳线  亮鸡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K:
反跳上电就好了?楼主遇到很多这样修好的嘛?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情况

网友:
BIOS也不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感觉还是 COMS 电池 放电 更彻底,所以好了?

网友:
感觉就是静电干扰,没有那么神秘吧

网友:
是的,碰到一些新的板子,是这样。

网友:
这就是coms放电啊。对付msi有时候可以用的

网友:
反跳!!! 不就是放电吗 我去 这词

网友:
这个板子是炒蛋。我碰到过BIOS密码清不掉,放电CMOS都不行。结果和你说的一样,反着通下电,结果密码没了。售后还说要换板子,扯淡

网友:
是静电影响的,放电真的就可以啦

网友:
什么意思?这样做 的作用是什么?重置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反跳上电就好了?楼主遇到很多这样修好的嘛?

恩 很多    基本都是这样弄好的

网友:
这个BIOS  贴里很多嘛

网友:
最好换个COMS电池吧

网友:
楼主的方法 很奇特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
你把跳线接地,有烧二极管和供电芯片的可能。

网友:
这板还有不通电的,是哪里坏的

网友:
手上有一片,CMOS反跳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
看来反跳上电和扣电池还是有区别啊,不知有没其它隐患。

网友:
也就是放电,就好了

网友L(2016-05-20):
我试了一下,正常放电不起作用,用楼主的办法一试就亮机了

网友:
看来要试一下

网友:
这只是相当于恢复一下BIOS出厂设置,如果是BIOS损坏了这招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
刚刚一台同样故障的电脑按照楼主的方法果然好了

网友:
没这么试过。一般都是扣了电池然后跳过去再跳回来,不行干BIOS。

网友:
品牌机通病coms问题

网友:
现在的品牌原装机做工都开始接近笔记本的了,将来的电脑基本原理都该差不多了

网友:
我用过这种方法

网友:
bios程序坏了 这样也行的?

网友:
me模块跳线有什么用 难道

网友:
看懂了,反跳开一下,再跳回来主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试了一下,正常放电不起作用,用楼主的办法一试就亮机了

晾鸡了  给点分咯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我都是直接刷bios

网友:
这回可以试试我这个 办法

网友M:
你放电是怎么放电?难道不是跳CMOS跳线,说了这么多还是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放电是怎么放电?难道不是跳CMOS跳线,说了这么多还是放电

高手饶道     我只是个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