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EFI+GPT安装原版WIN10 安装教程

楼主(2016-04-16):
教程简要介绍在UEFI 启动模式下在GPT分区表中,最简单的方法安装 Windows 10 x64 位系统。(并非傻瓜教程,安装者总要有一定的经验基础)下面先简单介绍一下UEFI和GTP。

     UEFI 是由EFI1.10为基础发展而来,相信大家对其也不陌生了,目前绝大部分大部分主板都支持UEFI启动。与传统的BIOS相比,UEFI克服了BIOS代码运行缓慢的弊端,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启动速度。注意UEFI安装只支持GPT格式分区。

准备工作:下载原版win10《下载地址:cn_windows_10_multiple_editions_version_1511_x64_dvd_7223622.iso (3.9 GB)》下载完成 解压出来。

准备一个新U盘《4G以上》 把解压出来的系统的所有文件直接复制到U盘根目录《也就是打开U盘直接点击右键选择(粘贴)》这样启动盘就做好了     接着下载激活软件 这里我使用的是小马下载地址:《http://down10.3987.com:801/2010/win10jihuotools_3987.rar》 准备工作就绪  本次我使用的硬件配置为:主板 (技嘉A68HM-S1) CPU:(AMD A8 7500) 内存:(金士顿 D3 4G) 集显 硬盘:(金士顿SV300   120G) 电源:(长城BTX500S) 显示器:(联想18.5寸)

1: 开机进BIOS 设置 FAST BOOT为Enabred

2:设置Boot Mode 为UEFI Only

3:按F10保存  插上已经做好的UFEI 启动盘 开机

4:选择《我没产品密匙》

5:选择 《WINDOWS10 专业版》

6:选择《自定义 仅安装WINDOWS (高级0》
7:点击《新建   我们主硬盘120G C盘就分50G 就在(大小)处输入50000 点击应用》

8:点击 确定 C盘就分好了 上面就多了几个分区出来  在这里先不建立D盘 等系统安装完成在系统下建立

9:选择    主分区点    下一步系统就正常开始安装了

10:等待安装完成电脑会自动重启

11:选择《我拥有它》

12:选择《跳过此步骤》

13:创建用户  (随意填写) 密码填不填都可以

14:到此主系统安装完成

15:把刚才下载好的激活软件解压打开( KMS10) 点击 (一键永久激活WINDOWS)

16:激活成功            自测开机时间为:7秒

网友:
开机快不代表就运行快

网友:
关键部分 硬盘的GPT格式分区没有说明 给你加分了 还算详细

网友:
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吧!

网友:
如果配上图解那就更精彩了。

网友:
想问一下,你那启动U盘,是量产,还是用的电脑店一类的。

网友:
有点帮助,还没装过GPT分区的系统

网友:
收藏一下,以后有用

网友:
还不如度娘一下

网友(2016-11-10):
这和傻瓜包有区别吗

网友A:
win10我很多客户反映运行速度不行,都改回win7或win8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10我很多客户反映运行速度不行,都改回win7或win8了

早上才装的一台DELL 一体机  I7 -6700HQ的 这个6代的装WIN7 不好用 装不装得上一回事 应该可以装上7  64的  但是很多驱动都只有兼容的  这种最好还是给装10的吧 保险一点 不然台式机的Z170的 装了WIN还有很多东西要从BIOS里面修改 否则 一开始的U口不认

网友B:
同问楼主 你的那个U盘是就一个普通的U盘 还是量产过的  这个很重要 不然要特殊的U盘我们一般也不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楼主 你的那个U盘是就一个普通的U盘 还是量产过的  这个很重要 不然要特殊的U盘我们一般也不会有

普通的pe U盘就可以,我试过的,不用使用量产U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早上才装的一台DELL 一体机  I7 -6700HQ的 这个6代的装WIN7 不好用 装不装得上一回事 应该可以装上7  64 ...

win7装不上的,我宁愿装win8也不愿意装win1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in7装不上的,我宁愿装win8也不愿意装win10

现在很多主板都不支持win7系统啦,win10是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主板都不支持win7系统啦,win10是主流

不支持win7的,win8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