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win7 蓝屏 0x0000006B的故障最终解决方案

楼主(2016-04-16):
本帖只能解决kb3146706补丁更新造成的蓝屏(代码0x0000006b)

首先下载补丁卸载工具

http://pan.baidu.com/s/1qYQSxdi  不同的版本对应不同工具

在pe下运行工具

如果工具出现闪退说明你的pe不支持请下载 优启通

次pe可以完美运行卸载文件

选择win8进入 运行卸载工具完美解决蓝盘

网友:
PE下直接替换补丁就可以了吧

网友:
6B蓝屏前几天很多  一般直接卸载或者系统重做

网友(2016-08-08):
前面不是用补丁也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我一般就是重新做系统